关于变频器0Hz运转

楼主(2011-06-30):
ABB的变频器,3Kw。带一条调速皮带。因为现场有连锁设置,当其下方设备出现故障时,要求止料,但不停机。即给定为0。
我监控了下电流大概为3A左右。各位高手这样对变频器和电机各有啥危害
爱家爱china

网友A:
木有危害的

无独有偶啊

网友B:
没有危害的 0HZ也就是停机的

网友C:
我也试过让变频器处于0HZ状态,但是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良问题出现

网友D:
0Hz啥意思?
不就是直流电吗?这和直流能耗制动有啥区别?
哦,1+2=3你知道,2+1等于多少你就不知道了?
检讨吧你
[fly]忽悠,接着忽悠……[/fly]

楼主:
但是,检测有电流啊,而且时间长了,电机还有点温度

网友E:
没问题 或者不放心 问问电机厂家吗 要会学习

网友F:
是不是设置了停车时间。改成自由停车试试!

网友G:
直流制动保持时间设置过长,肯定oHz时还有电流撒

网友H:
直流制动,当然有电流,又不是常年制动,没有什么危害,这样的很多

网友I:
没什么危害,只是浪费点电。

网友J:
如果有惯量,当然有电流,不如上抱闸加停机

网友K: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L:
没关系的 费不非电不关咱的事 解决问题优先

网友M:
你把直流制动时间调短点!0HZ 应该没电流的!你量得时候有电流可能是刚停车的时候,变频器给电机的制动电压作用~

网友N:
没有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