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停信号在2NPLC里面怎么写才能停机

楼主(2011-06-30):
我是驱动的M8034(输出全部禁止)这个特殊继电器需要保持输出吗?特殊继电器那些需要保持输出,那些不需要?那些特殊继电器不需要驱动,直接读它的状态就可以了?
还有大家有什么好点的急停程序,都说说看,小弟在这谢谢大家了

网友A:
ZREST 全部复位

网友B:
断电最好

网友C:
外部直接切断电源最好,不要经过PLC

网友D:
如上图所示,一般PLC的手册上都强调急停电路要独立于PLC的控制系统之外
下载积分:+1(fxh19861017)

网友E:
同意楼上说的做法,这样最安全。

网友F:
楼上的说法,是作为保护的安全电路的常识,大家应该多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