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用什么数据线啊

楼主(2011-06-30):
我这有台欧姆龙C60P的PLC可是就是不知道要用什么型号的数据线下面是PLC的图片

网友A:
只能用手持式编程器

网友B:
这个PLC有点古老,没有用过

网友C:
找这个PLC 的说明书啊,上面肯定有数据线的接法~~~~~

网友D:
欧姆龙的这种系列有点老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只能用手持式编程器
只能用手编的,很老的系列了。

网友F:
自己做,不过要知道端口的定义,找到发送和接收线,我也不知道。

楼主:
我记得好像是1993年买的 嗨 是老了点 快20年了

网友G:
呵呵,我有空拍一张更老点的分享分享,也是没数据线的手持也没了。每次故障都是靠推算排查。准备报废咯

网友H:
換台新的也不用多小費用啦,賣個手編還多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