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
请教大家一个步进电机的问题

楼主(2011-06-30):
步进电机有两相,三相,四相,五相的
通常步进驱动器上A+,A-,B+,B-这个事两相的吧,三相就是A+,A-,B+,B-,C+C-.....
有的步进驱动器输出是U,V,W,这个是几相啊,这个接的是步进电机不?
能大概说说这种步进电机的工作原理吗,
小弟新手,多谢帮忙啊..

网友A:
UVW的驱动器是伺服的,不是步进的。

网友B:
......... 步进驱动也有写UVW的。 这样跟你讲更麻烦,直接到百度

网友C:
U V W的是三相步进电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UVW的驱动器是伺服的,不是步进的。
不懂就不要误人子弟啊!UVW输出的就是伺服?谁这样教过你的,步进三相的也一样有这样标注的.

网友E:
是三相的啊

网友F:
像这样的问题,我觉得先去百度找找,百度确实找不到了。再回来论坛讨论也不迟~
如果自己去百度的话,我想这个问题不用5分钟就OK了。
但是来论坛,又要发帖,又要等回帖。比较麻烦~
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

网友G:
1、楼主强调是新手,所以他说的驱动器究竟是不是步进没法想定论,或许是其他的。
2、不管神电机,都是磁场间相互作用,对步进电机标注没有强制要求

网友H:
去查说明书,什么厂家的的电机就去那查,UVW有高速和低速的的接法不一样的要看好,他肯定是3相的。
yanzhi2008

网友I:
步进电机的工作方式如三相分为单三拍和双三拍呀,所谓UVW双三拍工作方式

网友J:
U、V、W是三相输出端子

网友K:
引用 网友A:
UVW的驱动器是伺服的,不是步进的。
也有三相输出的步进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