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版主和各位网友》

楼主(2011-07-01):
我有个CPM1A,20点晶体管的PLC和一个拨码开关,它们之间的线我接好了,就是这程序不知道咋写。手册里也没说明,到底用哪个指令我也蒙了,麻烦明白的网友发个程序的图看看,
。

网友A:
拨码开关是怎么接线的?
你想得到的数据是BCD还是BIN?

楼主:
要BCD10进制数,就是对应拨码开关上设定的数字。我这个拨码开关有8条线,其中4条分别是8421,然后8421各自有一条公共线。8421的4条线接在输入端的000.001.002.003.。剩下4条接在输出断的1000.1001.1002.1003.(按三菱的方法接的)。版主能否给我个小程序?

网友A:
如果你只想得到数据的话,不用接到输出端。
下载积分:+5(汇荣铝业) 非常感谢

网友B:
不知道想要多少位的数,欧母龙CPM1A的不支持DSW指令,所以不能像三菱那样接线,四位数的可能要用十六个点,用传送指令然后当BCD码处理就行了

网友B:
其实你可以做一个像DSW指令那样的程序,由于公共端接的是不同的输出点,所以完全可以实现的,像你这样的高手应该可以编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