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FX除法指令

楼主(2011-07-01):
如果我需要将D0的数据除以2.5再放到D1里面应该怎么编程呢?
DIV D0 K2.5 D1 这个命令行不通。。。如果*2再除以5就算了,有木有简单的办法?

楼主:
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有小数点的应该要先乘后除

网友B:
你要小数的话,有浮点数运算,但是不知你的PLC是否支持,要FX2N以上。你自己看下指令说明书。

网友C:
将D0的数乘以10然后直接除以25得到商 需要余数还要除以10

网友D:
木有简单的办法
秦汉

网友E:
一片迷茫

网友F:
看下指令说明就知道了,要用浮点数计算

网友G:
楼上说的对用浮点数运算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