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现有pro-face 触摸屏,型号:GP-2500-SC41-24V 可以和欧姆龙的PLC哪些型号通讯

网友A:
好像是都可以吧  只要是支持触摸屏的

楼主:
描述:传输设置
描述:传输结果
现有pro-face 触摸屏,型号:GP-2500-SC41-24V 怎么样通过RJ45接口下载工程画面出现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问题出现在哪里;设置如下:
1.PC的IP 手动设置为192.168.1.134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
2.HMI的MY IP ADDRESS :192.168.12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MY PORT NO. :8000
GATEWAY :;192.168.1.1
3.传输设置以太网自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现有pro-face 触摸屏,型号:GP-2500-SC41-24V 怎么样通过RJ45接口下载工程画面出现的问题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下问题出现在哪里;设置如下:
1.PC的IP 手动设置为192.168.1.134子网掩码:255.255.255.0网关:192.168.1.1
2.HMI的MY IP ADDRESS :192.168.123 SUBNET MASK 255.255.255.0 MY PORT NO. :8000
GATEWAY :;192.168.1.1
3.传输设置以太网自动

1.檢查通訊線
2.手動傳輸(輸入HMI的IP地址)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檢查通訊線
2.手動傳輸(輸入HMI的IP地址)

版主大哥~~我的网线没有问题,我和其他电脑用这根网线连接IP地址是手动输入的IP:192.168.1.123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用了PING命令 能PING通这台PC,但是我PING 《HMI》却PING不通,请问这是哪里问题
我也按照你说的改成了手动的 输入的HMI的IP 也还是同样的结果~~

楼主:
GP2500-SC41-24V 用哪种型号的编程电缆下载工程画面 大概多少钱~~?(如果有图纸自己做也可以)
GP2500-SC41-24V 和欧姆龙CP1E-E30DR-A外加扩展接口RS232端口(D型9针)CP1W-CIF01用什么型号的通讯电缆~~(如果有图纸自己做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PROFACE公司内部资料6本书,包挂2000和3000的,13816647118

可以共享下吗或发到我邮箱也可以~~fuyuesong123@163.com

网友D:
HMI的地址有问题,少写了个1?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大哥~~我的网线没有问题,我和其他电脑用这根网线连接IP地址是手动输入的IP:192.168.1.123 子网掩码:255.255.255.0
网关:192.168.1.1
用了PING命令 能PING通这台PC,但是我PING 《HMI》却PING不通,请问这是哪里问题
我也按照你说的改成了手动的 输入的HMI的IP 也还是同样的结果~~

人機內部也要輸入固定的IP地址,並非在通訊軟體中設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