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购买了一根usb转232 lg 编程电缆

楼主(2011-07-01):
我购买了一根usb转232lg编程电缆装不上去,不能通讯,请高手指点。

网友A:
什么型号的线。你的电脑系统是什么系统!

网友A:
应该装一个你电脑系统相匹配的USB/232的驱动

网友A:
你用一下这个驱动试一下
爱家爱china

网友B:
什么意思?直接就是USB口的LG的通讯线?

无独有偶啊

网友C:
好好查查你的驱动 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D:
驱动,要装。

网友E:
在电脑管理可以找到COM1吗,针对XP系统

网友F:
设置端口

网友G:
端口设置好了没

网友H:
1.首先确定你买的是LG的专用编程线,如果只是根232的转接线还需要做接口转换才能与LG通信上,主要是2,3脚需要置换,还有232线不能直接插上LG编程口,因为编程口带5V供电,可能会烧坏PLC或者232线。
2.确认你的驱动已经安装正常,可以将232的2脚和3脚短接,然后用串口软件发送数据,看有没有数据返回,如果有那驱动安装正常了。
3。请注意你的操作系统,是否能支持USB驱动、是否支持编程软件。WIN7的系统有好多USB驱动不能正常使用,有些编程软件也不能在WIN7下正常使用串口。

网友I:
1装驱动,2设置COM。

网友J:
USB转232不稳定。

楼主:
已经解决啦,是com口不对。

网友K:
直接上卡才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