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理变频器需要那些常用工具?

楼主(2011-07-01):
各位前辈:修理变频器需要那些常用工具?如配示波器需购带宽多少的示波器?谢谢

网友A:
来个指针和数字的万用表就行。。关键是配件。。。。

网友B:
万用表,螺丝刀和变频器型号相匹配的使用说明书。
要查出损坏部件才知道还要用到那些工具

网友C:
用万用表怎样能检测变频器好坏

网友D:
示波器,信号发生器,万用表

网友E:
万用表啊,十字螺丝刀

网友F:
要想高质量的快速维修变频器,示波器是必不可少的基本工具,如果是单纯为维修变频器使用,带宽不用很高,20MHZ的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