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助AC220V不断电切换到AC190V最简单的方法

楼主(2011-07-01):
各位工控大哥:现有一测试用电源:要求用最简单的方式自动切换,不用人工,用机器控制把AC220V切换到AC190V,最便宜,最简单的控制方法!谢谢

网友A:
自耦变压器不错是选取

网友B:
自耦变压器,学习了!

楼主:
非常感谢上面两位大哥

网友C:
学习下 之前没有用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