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T-F920时间更改

楼主(2011-07-01):
三菱F920系统画面如何调用?我想修改时间!
我按DEV键只有语言画面,其他设置找不到

网友A:
你要是没那个按钮的话,就只能自己用画图软件添加一个扩展功能开关了,选择实用菜单

楼主:
我直接用PLC修改时间下载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