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现象?

楼主(2011-07-01):
HH54P的小型继电器,工作一段时间后里面有水汽,不知道到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不会吧,难道湿度太大了
爱家爱china

网友B:
没有这种现象 除非你现场湿度很高 需要加装除湿器

楼主:
阴天,湿度大概有70-80这样子

网友C:
内部进水了吧,否则不可能出现这种状况

网友D:
应该是周围环境空气湿度太大了,结露了

网友E:
应该是继电器周围的环境湿度过高 加之继电器工作的频率高一些 有可能出现上述现象]

网友F:
用玻璃胶或502胶水,把继电器外壳接口外封装上!有条件的话用罐氮气封装,好得很!

网友G:
周围环境湿度大,环境温度低。
继电器 在工作时发热就会产生水气。
可使用密封型的MY4NJ中间继电器。

网友H:
密封型号,要是屋里就需要除湿

网友I:
湿度高了吧

网友J:
在电控箱里面放点防潮剂就可以了

网友K:
工作环境太潮湿了啊

网友L:
好友装个空调吧解决一切!除湿功能的

网友M:
实在不行把电箱抽出真空看看效果

网友N:
你是搞空调的?抽真空,

网友O:
只有继电器有这样的现象?如果是只有继电器有这种现象发生,可以用密封胶或是密封型的,如果不是,那你最好安空调或是除湿机

网友P:
你是停用的时间长了,湿度大才会出现这个问题,不过用前先通风,要好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