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自学欧姆龙PLC,大家推荐下买什么型号和点数的合适。

楼主(2011-07-01):
大家推荐下!!!!

网友A:
CPM1A吧 便宜

网友B:
CP1E是OMRON最便宜的,买个CP1E-N20DT-D的合适

网友C:
同意楼上的,CP1E便宜还支持浮点

网友D:
买个小点数的CPIE-N型吧,现在欧姆龙的主流微型机是CP1系列

网友E:
CP1系列的学习比较合适,功能强大,支持多轴,和模拟量输入输出。学习比较合适。个人看法,贵了点。

网友F:
我有个CP1H,新的。你可以考虑下。还有个CPM1A的二十点,旧的。

楼主:
CP1H多少钱出手

网友G:
学习的话我感觉CP1E-N的合适,功能也挺大,还有串口,可以连接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