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脉冲输出通过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运转的程式如何编辑?谢谢!

楼主(2011-07-01):
PLC脉冲输出通过控制器控制伺服电机运转的程式如何编辑(如伺服电机需带动丝杆螺母移动1000mm,速度50mm/s,导距5mm)。谢谢!

网友A:
你好像没有说是什么牌子的PLC 各种品牌的PLC编程方法都不太一样的

网友B:
只硬件接法不一样,其脉冲输出方式和步进差不多(位置和速度控制时),当扭矩控制时接线略有不同;这都是硬件问题。软件写法基本和步进电机一样

楼主:
问题补充---PLC品牌:三菱FX2N系列,主要想知道PLC程式如何编辑去驱动伺服电机运转带动载体至预定位置。谢谢!

网友C:
PLSY D0 D2 Y0

网友D:
好模糊的问题

网友E:
我用的是以下的方法:
1 根据丝杆的导程设好电子齿轮比,再求出1MM的脉冲数。
2 位置脉冲 = 1MM的脉冲数 * HMI 设定的位置 / HMI 上的小数点位数。
3 速度脉冲 = 1MM的脉冲数 * HMI 设定的位置
然后反算好的 位置脉冲 和 速度脉冲 通过定位指令发出去。

网友F:
你是用什么摸块

网友G:
这个问题困惑我很久了。
8L说的就很好。
如果大家有样例就更好了

网友H:
要求的精度是多少呀!反正不是一下能说明白的,还要看自己的努力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