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密码问题

楼主(2011-07-01):
我的一个程序有定时密码,我看了是读取时钟的,但看的不是很明白,请教个位高手,谢谢
新建文件夹 (2).rar

网友A:
第一块程序删除了不就行了吗,意思好像是到12年4月输出禁止,程序可以执行,到时间屏上会有个宽限1个月,之后就OVER了,当然屏上可以做个取消的方法

楼主:
你说的详细些吗

楼主:
请说的详细些

网友B:
TRD是时钟读取指令,把程序163条的指令断开就OK了,这个回答可以吗?

网友C:
可以用来学习下。

网友D:
只有认真学习才能提高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