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USB转9针的数据线接到三菱的编程电缆线上,无反应。

楼主(2011-07-01):
各位,我用USB转9针的数据线接到三菱的编程电缆线上.......然后用GX软件,用PLC读取指令。没有读出来,出现报警,如下:指定无法使用的COM端口,请确认COM端口的设定后再次执行。 ES:01808009。 我用的是WIN7旗舰版的。用的USB转串口线是广州帝特电子的。我也安装了驱动程序。就是出现以上的报警。请教各位啊。

网友A:
确认COM端口的设定

网友B:
到设备管理器里看看你用的是哪个COM口 再到软件里改一下

网友C:
驱动问题吧,没安装对或有冲突,最好换个电脑在试

网友D:
确认COM端口的设定看你用的是哪个COM口

网友E:
打开梯形图,US B数据线连接好,再桌面找我的电脑,点击右键,在下拉菜单中点击属性 ,在显视画面中点击硬件, 找到设备
管理器,在设备管理器里看看你用的是哪个COM口,把程序打开,在程序菜单栏中找到在线,在下拉菜单找到传输设置,把里面里面端口设置为设备管理显示的COM 口,再画面下边点击确认,

网友F:
这个问题分两部分1,win7的系统兼容性不是很好,很多驱动不支持,很常见。
2,如果驱动安装了,那通信口选择了吗?

网友G:
com口设置不对。

网友H:
到设备管理器里去设置COM口。

网友I:
com口不对,一般是com1好用。

网友J:
如果你的驱动支持WINDOWS7,那么检查端口号等通讯参数的设置。

网友K:
驱动问题没安装
秦汉

网友L:
USB转串口的问题很多,直接买卡不是更好么

网友M:
装个USB驱动就可以用了。

网友N:
应该是com口设置不对

网友O:
你的数据线是不行。我也用过。你要用专业一点的不能用帝特的

网友P:
COM3不行就换COM1 ,
试试你就知道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Q:
你直接问帝特厂家

网友R:
五楼六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