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CPU与伺服驱动器MR-J3B通讯问题

楼主(2011-07-01):
三菱运动控制器Q172CPU与伺服驱动器MR-J3B(一轴)通讯不正常,驱动器一直显示"Ab",不能跳到就绪状态“b*”,伺服参数和系统参数已写入,SFC程序能监控运行,请教各咱高手帮解决。

楼主:
我用的是光纤通讯

网友A:
哈哈!Q172CPU是不能跟J3-B的伺服用的!必须是Q172HCPU才可以用J3的伺服!
那个不是AB而是A6,意思是无参数!或者参数不对
下载积分:+5(guochunyi) 热心助人

楼主:
具体是什么参数?我都全写进去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