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电机设定100HZ对应的转速是多少?如何计算?

楼主(2011-07-01):
有谁知道三菱伺服电机设定100HZ对应的转速是多少?如何计算?

网友A:
神马东西的100HZ?
脉冲数值还是响应
脉冲数值是跟你的电子齿轮比有关的!
响应的频率与转速无关

楼主:
三菱的伺服放大器是J2S-200A, 伺服电机是HC-SFS152, PLC是FX3U., 伺服电机设定的是速度控制模式.频率和转速如何转换?有什么公式没有?

网友B:
三菱有些年不用了,你应该看看你的那台伺服电机编码器一圈的脉冲是多少,伺服基本参数单位设定的是那种 共有 1 MM 2 INCH 3degree 4 pulse 伺服电机速度就是发送脉冲的速度 KPPS/S 其它三个单位速度都是根据脉冲算过来的 我用的是Q172运动CPU 和AD75定位模块

网友B:
你说的100HZ如果是脉冲频率 ,那你可以算出脉冲周期F=1/T T=0.01 就是 0.01S发一个脉冲 根据周期和你电机一圈脉冲量就能算出你电机的转速,

网友C: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