充电器电容坏了,怎么更换?

楼主(2011-07-01):
电动车充电器里面有一个,470uf 63v的电容爆了,现在手头上有一些,250v 220 uf的电容 ,还有一些35v 470uf的电容,应该怎么办?

网友A:
你用二个250v 220 uf的电容 并联就好了

网友A:
你用二个250v 220 uf的电容 并联用就好了,注意正负极呀!

网友B:
首先确认电容器炸的原因,是整流电路的二极管有故障;是电压升高了还是。。。。。。
如果是滤波电解电容器直接并联2个250v 220 uf电解电容器(如果安装空间允许)。或者用35v 470uf电解电容器串联,同时在每个电容器上并联同阻值4.7K电阻2个。

楼主:
全是高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量着电路板220v进线电压,电容就响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把俩个250v 220uf 并联后,接上去,电源指示等不亮,输出电压只有5.7v,怎么回事?

网友C:
从后面向前找!按理说两个电容并联换上应该可以的,看看其他的电路

楼主:
哎,没有图纸。

网友D:
测量一下开关管C极有无300V左右电压,b极电压是否偏低,正反馈信号是不是减弱了,输出电路是否有短路。

楼主:
后悔当初没好好学习电子啊。

网友E:
你检测一下431,和反馈电路特别光的耦合器PC817和分压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