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吗

楼主(2011-07-01):
找了好久都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只知道 8个点输入 扩展成32路

楼主:
PLC的8个输入点接 在这个电路板上面 这个电路板就有32路的 输入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东西

网友A:
直觉上是译码选通电路

网友B:
图片小了看不清,估计是矩阵输入.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C:
图片小了看不清,

楼主:
不知道有没有东西和这个差不多的

网友D:
欧标的扩展端子排,
常用在AB ROXTH上

网友E:
可能是矩阵输入吧 可以少用好多输入点的 啊

网友F:
结构复杂的电器

网友G:
请问这个电路板用与什么设备连接
lizhihua

网友H:
看不清楚

网友I:
矩阵输入吧。

网友J:
8个点输入即使是矩阵也只有16路呀!

网友K:
是那种具有编码功能的输入输出扩展板,用这种板可以节约PLC的输入输出点,但是编程较为复杂

网友L:
第一次看见这东西,见识了

网友M:
原则上是功能扩展板,8点组合2进制编码扩展。

网友N:
像输出扩展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