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在海泰克软件上写繁体字

楼主(2011-07-01):
我以前给客户都是用两种语音,一种是简体中文.一种是英文.
现在客户要繁体中文.我用在线网站把简体译成繁体,粘到静态文字后.出现乱码.
请各位高手指点要怎么设定
是不是要装一个繁体的电脑系统才可以

网友A:
用多语言做可以了,,在语言简体里写繁体肯定是乱码的啦,在对应的语言里写对应的就好了。

楼主:
我试过了把多语音勾上,把第一语音选简体.第二语音选繁体.把第三选英语.还是不行.

楼主:
meiyouleya 谢谢了.
按照你的方法我重新设定了一下,可以了.
相信大众的力量是无限的

网友B:
楼主的电脑系统不是繁体版的,所以你利用软件把简体译成繁体,会有很多字显示时会出现乱码,一定是纯净繁体版的才最好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最好是装一个繁体的电脑系统

网友C:
海泰克的软件有多语言版的,你选择繁体中文版安装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