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 配线

楼主(2011-07-01):
有没有高人讲讲三菱PLC的配线,有图片更好,二线制,三线制传感器 ,开关量的接法等等,高电平输入输出,低电平输入输出,看书有点模糊,况且每本书上说的都不一样,心量讲详细 点。如:二线传感器是接X 端还是 接外部电源的负极??????在此提前谢谢了。

楼主:
如:二线传感器负极是接X 端还是 接外部电源的负极???在此提前谢谢了。

网友A:
PLC随机有一本手册 上面有输入输出的接线图和说明的呀
比如FX1S的
http://down.ymmfa.com/?id=30

网友B:
家园内的资料就说得很清楚啊,

网友C: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学习了啊啊 啊

网友E:
在中国市场上销售的是NPN型的表示负极性输入,也就是如两线的把负极接COM口正极接输入点就OK了。
输出点晶体管输出的COM 口一定接负极,继电器输出的,COM口接正极。

网友F:
6 楼说得好
秦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