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求助:往散热片上冲两焊针,怎么整?

楼主(2011-07-01):
冲好针的散热片如图, 现在针是塑料袋装的,一袋上万个,我打算用震动台和塑料导管把针送到固定的位置,但现在需要检测针是否被送到了固定的位置,想来想去,总觉得不合适,因为针太小了,兄弟们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曾今做过一台设备,是冲好了之后检测的,但这样一是会浪费材料导致废品,二发现针冲上去后两边不齐,现在打算在取针之前检测,最好能检测到齐........兄弟们有类似经验的指点下啊。

网友A:
只要你有办法冲上去,我就有办法帮你检测,这问题不难,我曾经做过一些相应的端子设备。

网友B:
光电对射检测针的下端部就可以啦,当然要较好的结构配合才可以做到,请问下你的针是如何出来的,出来后是何种状态?是直立还是轴向直出,还是如何?振盘有料时要检,检到后再推出,吹出后再吹出,吹到位再停止否则一直吹个不停

楼主:
针是通过细管子、振动 + 重心依次出来的,轴向出来,现在的问题有两个:1、如何检测针是否送到了位置;2、如果到了位置如何取出?因为针的头尾是切出来的,有不规则的毛刺,取最后一根的时候会带着下一根......

网友C:
你的构思已经不是很好的了,
建议:
1、直接用两卷铁上料,
2、压好针后,再同时裁切,
3、最后检测收产品

楼主:
TO 5楼的兄弟:现在针是客户提供的现成的,以包为单位的散针,无法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