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上载PC Adapter(MPI)与PLCSIM(MPI)应选哪个?

楼主(2011-07-01):
请教:S7300上载程序,PC与300PLC的MPI口连接,利用MPI通过PC/mpi适配器与计算机通讯,在选项--------设置PG/PC接口----------------有PLCSIM(MPI),在选择里我又添加了PC Adapter(MPI),上载程序应选哪个接口?
再问:下载程序之前,是不是也要这么设置PG/PC接口?PC Adapter(MPI)与PLCSIM(MPI)都是什么意思呀?

网友A:
上载程序应选PC Adapter(MPI)或者PC Adapter(PROFIBUS),
PLCSIM是仿真的时候才会用到的。
下载积分:+5(aabbcc296) 热心助人

网友B(2011-08-02):
PC Adapter是用那根线
PLCSIM就是你在电脑上仿真的时候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