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公司刚买的新屏GT1275,用RS232通讯安装OS后无法与电脑通讯,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可能RS232端口设置成了和PLC通讯的端口了,重新设置选择为和电脑通讯。如果你的线没有问题的话。

网友B:
用mini  usb通信试试
學無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