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1):
五色环电阻:黑绿棕金银         大家都来说说阻值是多少?
我认为阻值是5.1欧姆误差是+-10%

lizhihua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就知道了啊
坏了呀?无穷大

网友B:
对的,
谢谢!明天去买个5.1欧姆的试试

网友C:
没有这样的色环电阻,黑色是不可能在第一环的,估计是看错了颜色。
呵呵!我给好多人都看过的,是黑色,而且电阻表面颜色没有被烧坏的痕迹~~

网友D:
第一环绝不是黑色。

网友E:
按色环排列你是对的

网友F:
应该是对的。

网友G:
是不是楼主把紫色或者棕色看错了啊 有的时候紫色和棕色颜色深了很容易看成黑色的;还有就是你自己都说电阻坏了那你更不能相信上面的颜色了,因为色环电阻上的颜色在电阻高温时会老化变色,有的烧掉的电阻更不容易看出他的本色的。
不是烧的很黑那种坏!电阻的表面颜色正常!而且第一环就是黑色

网友H:
第一环没有黑色的

网友I: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电阻。

网友J:
还真没见过这样的电阻,学习了。谢谢各位!

网友K:
烧坏了的不就是黑色吗?

网友L:
肯定是颜色变了

网友M:
对于这样的电阻我表示无语....

网友N:
确实很新鲜的标法

网友O:
可以,它代表十位的数字为零。
可以具体点吗?这样的色标是第一次看到

电话:0757-22214800 传真:22214800 邮箱:yizhigangchen@tom.com

网友P:
051,不可能这样标的

网友Q:
现在厦门工资也一个屌样,3000多块钱,如果就修修设备,哎,现在什么都不好做啊,电机械什么的多要搞。大虾在哪厦门吗?

网友R:
我没见过这种色环标法,要结合外形、电路综合分析一下到底是多大电阻。
hulain

网友S:
没见过这样的电阻

网友T:
没有这样的色环电阻,黑色是不可能在第一环的,估计是看错了颜色
这样的五色环电阻你见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