晶体管输出的PLC 是不是不能用共阳极输出,必须采用共阴极?

楼主(2011-07-01):
晶体管输出的PLC 是不是不能用共阳极输出,必须采用共阴极?
今天用共阳极输出控制直流中间继电器,会造成乱动作,PLC一通电 程序还没写入,甚至PLC的运行开关还处于STOP位置 就有部分继电器工作了。

网友A:
欧美PLC大多采用正电平输入,日本采用负电平输入。
看清题目 输出 输出

网友B:
欧标采用共阳,也称之为源型输出,中国市场上的都是NPN型输出,也称之为漏型输出
不是问你什么是原型 漏型 看题目 是问你采用共正输出,负极直接接到外部负载的线圈的一端,会造成负载误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