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问题

楼主(2011-07-02):
请大侠们介绍一下FX2N-485-BD最多可以带多少台变频器。如果变频器多了该用什么。

网友A:
手册上有说,挺多的

网友B:
最多可以连接32台;多了可以用分配器还连接
Andy

网友C:
LZ有这方面的程序么、?可否共享下?
工控初学者

网友B:
工控上面的书好多都有讲到那个;你找一下就行;不是很难的

网友D:
搞清通讯协议,设置好通讯参数!

网友E:
支持二楼观点

楼主:
谢谢各位,我正在写程序如果成功了,一定和大家分享。

网友F:
MODBUS通信原则上可247台,但受从站站号的限制,从站能设多少站就能多少台(0~246之间)。

网友G:
太慢了``不好用`````如果同时打开几台或写入频率,反应时间长的可怕```
我不是不懂,我只是略懂略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