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这样,这样能行吗?

楼主(2011-07-02):
老是出差什么的,常有大量时间在车上,路上免不了要玩电脑打发时间,可电池不够用,想到原来的破电脑电池是超大的3300mA,就想把这个东西备上,可又遇到充电的麻烦,不知这样的锂电池是否可以直接用原冲电器对电池直接充电,即把充电器的插头改成两条导能直接接入电池的正极,请问有同行们这样直接充过电吗?谢谢!
因为我听说过超过3000mA的电池相当为一只手雷,所以很是担心。。。。。。。

网友A:
3300MAH的电池容量只能说是一般,不能说是大容量。
我就经常用可调电源给笔记本电池冲过电,只要电流限制到锂电池容量的5分之一到十分之一就够安全,当然充电时间要把握好,不要过充电。

网友B:
呵呵,没试过,不过这个想法不错,值得去尝试一下

网友C:
生活中处处需要创新呀!
安徽变频器销售 维修

网友D:
行啊,这样就等于多了一块电池用

网友E:
这个比较冒险,除非你有相当的把握。

网友F:
没试过, 安全第一。。。。。。

网友G:
我看可以。不过要注意安全。可查一下手机电池充电器线路参考,参考。。。注意电压。电流等参数

网友H:
注意安全,缺保护电路的锂电池和手雷有得一拼!搞电气的别玩手雷!

网友I:
要爆炸必然先剧烈的发热,在容许的电压范围内,加限流是必然,安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