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我从屏里下载了程序,其他都可以,就是里面的操作说明是空的,那些文字消失了。
请问是怎麽回事?

网友A:
需要在编辑的时候,添加对应的字体文件的。
  •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网友B:
    字体,没设置,这个很讨厌,软件版本升级了,画面还会出现键盘乱码,全部要再设置一次
  • 下载积分:+3(givemepower)

网友C:
    在电脑上安装一个金山快译之类的翻译软件就可以解决乱码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