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在工厂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地线共用一根线,在配电房里这个漏电断路器应该怎么接啊?先谢谢大家了。

网友A:
地线从漏电断路器的的上端接出就可以了.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网友A:
地线从漏电断路器的的上端的零线接出就可以了.建议自己重新打入接地桩来接地!
别人看我在工作,其实我在玩,别人看我在玩,其实我在工作。要把工作当成娱乐,那就不会觉得累了!

楼主:
说了零线和地线共用一根线,如果从漏电的上端接出来,也就是零线不经过漏电断路器了,那么线路漏电,漏电断路器也不会跳闸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说了零线和地线共用一根线,如果从漏电的上端接出来,也就是零线不经过漏电断路器了,那么线路漏电,漏电断路器也不会跳闸了。

你要记住你想保护的设备或线路如果是三相四线制,那么这个三相四线制中的零线必须进漏电开关,用在漏电开关后面的设备外壳也必须接零或接地,这个零或地是绝对不能进漏电开关的,否则就失去了漏电开关的作用。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楼主:
    又是必须进漏电开关,又是绝不能进漏电开关,那么这个倒底是进还是不进呢?

网友C:
    地线从零线还没进漏电开关之前接,零线一定要进三相四线漏电开关,过了漏电开关后的零线不能再与地线相连,否则闸合不上,如是三相四线漏电开关,零线一定要进开关,否则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又是必须进漏电开关,又是绝不能进漏电开关,那么这个倒底是进还是不进呢?

    【必须进漏电开关】是指你要保护的设备或线路【绝不能进漏电开关】是指进了漏电开关的设备外壳保护接地用的地或零线[。概念要清楚啊

网友D:
    如果要接三项四线漏电开关,零线肯定是要接上的。注意的是在断路器引出端之后,就不能重复接地了。也就是说如果出现漏电情况必须经过开关内的零线返回,才能起到保护作用。不过请注意,如果这个漏电断路器是在控制大范围用电的情况下,作为总开关,建议不用。一旦出现接线不正常和故障,那么影响范围太广。如果非要进行漏电保护,在各个分支小范围使用,是比较妥当的,故障率较低,查找更容易,维护性要更好一些,灵敏度也更高。一家之谈,请指教。
  • 下载积分:+1(xuxiaoping18) 够详细
  • 下载积分:+3(dl2006) 热心助人
  • 希望向大家学习,能和大家一起交流、进步。谢谢。QQ:1162859666

    1162859666@qq.com

网友E:
    楼主要是看不懂9楼的解释我建议你快点改行

网友F:
漏电保护开关的说明书说的很详细了。
零线在进入漏电保护器开关前,可以重复接地,但经过漏电保护器之后的零线,就不能再接地了。必须对地绝缘。
下载积分:+3(xuxiaoping18) 简洁 明了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G:
路过,找个沙发坐坐

网友H:
地线接漏电开关的上面

网友I:
地线从零线还没进漏电开关之前接,零线一定要进三相四线漏电开关,过了漏电开关后的零线不能再与地线相连,否则闸合不上,如是三相四线漏电开关,零线一定要进开关,否则起不到漏电保护作用。 建议去看一下变压器工作原理与接线图。
下载积分:+5(xqx666) 热心助人

网友J:
趁早改行吧

网友I:
学习一下变压器原理

楼主:
妈的,明天回家养1000头猪。超过你们的工资,自己当老板。

网友K:
听酒楼的吧

网友L:
漏电开关直接接到三项火线和共用线上,然后从开关下侧连接使用设备,设备接地线接到开关上侧

网友M:
也就是说零线进开关之前,可以接地接外壳接什么的,进了漏电后就和接地完完分开了,是两个概念,不能接地接外壳了,接了就跳送不上电的,啊懂????

网友N:
楼上的一些大师说的很好

网友O:
同意10楼

网友P:
不要老建议人家改行,是达者为师不错,不耻下问也是一种美德,强过不懂装懂瞎胡闹的
如果你不会玩电,电就会玩死你

网友Q:
引用楼主小蜜蜂于2011-07-02 13:26发表的 零线地线共用后的问题请教大家 :
在工厂是三相四线制,零线地线共用一根线,在配电房里这个漏电断路器应该怎么接啊?先谢谢大家了。

讲一点不知道对有没有帮助。三相用电设备,不准一个系统中有接零保护与接地保护二种方式,如果你的三相四线是只控制一个设备,那样零线是可以与相线一同断开的,按道理零线是不能设保险丝的,
要是你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是,你的接法是接零保护,那样你必须到配电房时,零线与接地线,接在漏电开关的下面(出线),电源及零线接在开关的进线处,这样漏电开关才有作用的。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希望同行指点

网友R:
只要弄懂漏电开关的如何漏电保护的原理就可以,看看零序互感器的,有些做了十几年的电工漏电开关如何漏电保护都不知道,在漏电保护又打不上开关的时候,干脆把漏电开关拆了算了,到最后的就是酿成苦果

QQ:84818626

网友S:
要搞清楚几个基本概念

网友T:
后面的不分你要看哪种情况,设备接了接地线,但外壳没接地,就没事。都当接零了。如果外壳单独接地了,和那根所谓配电的那根地线分开,那你接漏电断路器试试,接哪根线都跳。

网友U:
零线在进入漏电保护器开关前,可以重复接地,但经过漏电保护器之后的零线,就不能再接地了。必须对地绝缘。

网友U:
300A以上的空开不要用带漏  只有在终端才用带漏的  外壳接零就不错

网友V:
看了这么多,菜鸟我终于看懂了,各位大侠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要用漏电开关,开关前面的火线和零线正常接线,但是开关后面的火线和零线一定要正确接在设备上,开关后面的零线不能与大地、外壳等等一切与配电系统有关的东西,包换设备的外壳也不能乱接东西,否则漏电开关就会跳闸。是不是这样理解?

网友W:
配电房漏电开关不用装。

网友X:
工作接地和保护接地原理没搞清楚!

网友Y:
搞清楚零线和地线的区别。

网友Z:
TN-C系统

网友AA(2011-08-01):
9楼的朋友说的很对了

网友AB:
地线从漏电断路器的的进线端接出,下端的零线就不能再做地线用了,否则就会跳闸。

网友AC:
漏电开关是 互感器构成的 只要保证电流的矢量和为零就不会跳

网友AD:
原则上说零线和地线不能公用的,如果共用就 必须绕开漏电保护器。

网友AE:
简单讲就是:进漏电保护器时是三相四线出漏电保护器后要变成三相五线制接法。后者的N线和PE线必须绝缘。

网友AF:
把地线或零线接到漏电开关的输入端的N点就可以了

网友AG(2011-10-23):
这些东东如果原理懂了就不会问了,多学一些原理看看说明书就知了....

网友AH:
如果要用漏电开关的,零线和地线就一定要分开

网友AI:
跟各位大师学习了

网友AJ:
10楼的大师说的好啊

网友AK:
我一开始觉得3楼说得没错啊,讨论了这么久,难到不是3楼说的那样吗

网友AL:
请问楼主是不是持证上岗阿,注意安全。。。

网友AM:
地线接断路器上装,零线接断路器下端就可以了
lizhihua

网友AN:
六楼的兄弟说的很清楚

网友AO(2011-12-30):
经漏电开关的零线和地线不能共用,需安装三相五线

网友AP:
这个问题有点肤浅,最基础的配电问题

网友AQ:
零线地线共用是称PEN线。零线必进漏保,否则漏保失效。1.一般漏保以后的线路可不用保护零(PE). 2用保护零(PE)必从漏保的上口以上(离接地点越近越好)接入。

网友AR:
10楼说得有理

网友AS:
(漏电保护开关的说明书说的很详细了。
零线在进入漏电保护器开关前,可以重复接地,但经过漏电保护器之后的零线,就不能再接地了。必须对地绝缘。)
支持这个

网友AT:
首先你要把电力系统搞清楚。IT系统,TN-C系统,TN-S系统,TN-S-C系统。
一般6KV用的就是IT系统,只有3条火线没有零线。
TN-C系统是三相四线制,没有专用地线。
TN-S系统是三相五线制,地线在用户端不接地。
TN-S-C系统还是三相五线制,地线在用户端要重复接地。
漏电保护器的原理是:从相线流出的电流必须从零线流回去。如果设备漏电,那么就跳闸。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

网友AU:
3楼正解

网友AV:
零线或地线在接入漏电保护器进线端前,可以重复接地,但经过漏电保护器出端的零线,就不能再接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