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kinco md214l的文本显示器怎么没有上传功能?

楼主(2011-07-02):
kinco md214l的文本显示器怎么没有上传功能?怎样才能上传呢?

网友A:
出生就没那个功能,要上传可能需要重新回炉转世。

网友B:
一般文本显示器都不支持上载功能,有谁知道有上载功能的文本显示器,吼一声。

网友C(2012-04-17):
没用过,也是头次见识。

网友D:
我有一个,是欧母龙的老款。没数字键盘的……………

网友E:
台达文本显示器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台达文本显示器
对,台达的文本就能上传画面。

楼主(2012-05-31):
要求不高的话文本显示器还是不错的啊,没有了上传功能保密性有保障啊。

网友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