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时间继电器元件时间最小值可以设多少

楼主(2011-07-02):
我还不懂PLC,但有个程序想叫工程师在红色处加个时间继电器在计数输入端,时间设置在0.1-1秒.......工程师说时间太短不可能做到。即是在光电眼信号直接先入时继,要是电眼信号能保持设置的0.5时间内才接通常开触点送下降沿到高速计数器.......有能力加的请帮个忙。PLC 是CP1E30NT

网友A:
你試試能否對你有幫助

网友A:
你把下降沿改為上升沿就可以實現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我原来程序就是上升沿的,这程序是用在包装机械上用光纤在平面上垂直检测6MM垫片用的,垫片大约有3MM的外圆半径位置可作检测面。问题是这样,现在每检5000个垫片就会出现少几片垫片的现象,现在意思是加入一个时间继电器让光纤在检测垫片混动过去的3MM位置所需时间必需在我时继设定0.5秒以上有稳定的信号才真正接通时继常开触头得到一个计数信号,意思也就是降低光纤的微弱信号也计数的灵敏度

网友B:
0。001S
秦汉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