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2):
一台直流220V的电机,在不看电流表、接触器的运行、指示灯的情况下,有什么器件可以判断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而且带正反转信号输出。

网友A:
引用楼主qwe123zxclk于2011-07-02 14:57发表的 求助电机转向判断 :
一台直流220V的电机,在不看电流表、接触器的运行、指示灯的情况下,有什么器件可以判断电机是正转还是反转,而且带正反转信号输出。

不知楼主是啥意思?如果实在没办法就用你的手去摸肯定知道

网友B:
可以用编码器,还可以用单向离合器。

网友C:
在电机后加装编码器

网友D:
哦,这个我还真的不知到到呢

网友E:
楼主是来考考大家吗

网友F:
不知楼主是来考考大家吗
秦汉

网友G:
用速度继电器,可以做信号来判断正反转。

网友H:
我用惯性继电器,自制的。

网友I:
用手去漠漠啊

网友J:
不用啥装备 摸摸它就可以了

网友K:
~~~速度继电器行不行呀?~

网友A:
以上楼主实在是热心,【在不看电流表、接触器的运行、指示灯的情况下】楼主的意思是说不用眼睛功能,那就i只能用手去摸了,装编码器、单向开关你还得用眼睛去看呀。

网友L:
你上一下电后断电,在风扇快停下来时看一下转向就知道是正还是反。

网友M:
加编码器

网友N:
是电机有风叶就行了,不要看只要感觉就行

网友O:
装个正反转的指示灯

网友P:
编码器俗名是叫马盘吗???

网友Q:
用编码器试一下

网友R:
编码器加PLC

在东莞市

网友S:
没太明白什么意思.最直观的观察就是到现场看电机拖动的负载,是你希望的又符合工艺的就是正向,不是就是反向.
hulain

网友T:
支持12楼看法

楼主:
电机离控制台很远的,人过去摸电机怎么可以呢?

楼主:
原来的做法是电机到位后都有行程开关,行程开关触点给远控台,台面指示正转到位或反转到位,现在就是想省去3根信号线,直接给电机2根电源线,但是台面还是得显示到位指示

楼主:
能不能在2根电源线上想出办法,这样的话到位指示就可以直接从控制台上接出来

网友U:
引用 楼主:
能不能在2根电源线上想出办法,这样的话到位指示就可以直接从控制台上接出来
楼主的想法可以用到位后的限位开关将两根电源线短路,这样你绝对可以在控制盘看出。
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也省,这是捣糨糊。

楼主:
回楼上,2根线是可以实现的,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断电后,重新上电后不会显示到位指示,需按正转或反转起动后才会重新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