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菱PLC中PID指令内滤波参数的设定有什么作用?

楼主(2011-07-02):
各位师傅,关于PID的运用,我还有很多疑惑的地方,比如PID中滤波参数设定的依据是什么?设定滤波高低对于PID的结果有什么影响?对于数据的传输有没有抗干扰的效果?怎么来评定设定的好坏?请各位师傅指教,不胜感激。

1162859666@qq.com

楼主:
请各位师傅来教教我啊。

1162859666@qq.com

楼主:
还是没有师傅回答吗?难道这个问题很偏门?

1162859666@qq.com

网友A:
与消除外界干扰有关,滤波越长数值精确但响应慢,反之则数据清确减低但响应快。

网友B:
设置滤波参数其实就是设置抗干扰的问题,滤波参数越大则抗干扰能力越强,但反应速度会变慢

楼主:
谢谢各位了,学习中,还望各位多指教。谢谢!

1162859666@qq.com

网友C:
我们知道PID调节必定要输入一个检测值(反馈值),反馈值是由被控对象发送过来的,是PID调节的一个重要依据,如果反馈值由于干扰等原因波动太大,调节就无从谈起,所以要对反馈值进行“设置滤波参数”,但是滤波参数也不能太大,太大了会影响PID的响应。设置滤波参数就是起这个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