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用三菱变频器带动传送辊道该选哪种系列的比较好?
我还真没有个性签名

楼主(2011-07-02):
请问用三菱变频器带动传送辊道该选哪种系列的比较好? 辊道转动没有精度要求,不需反馈 没有特别要求

网友A:
随便找一个国产好一点品牌的变频器应该都能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B:
A系列或F系列都可以。

在东莞市

网友C:
F/E系列的就行了
请问用三菱变频器带动传送辊道该选哪种系列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