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大
求助338模块的使用

楼主(2011-07-02):
大家好 我是做工厂维护的 现在要更改设备 我的硬件cpu是300的但给的是一个338模块和编码器来控制推钢机的行程
本人没用过338模块 无从下手 希望高手们能帮忙讲解一下 最好用实例程序说明一下 谢谢

网友A:
我记得有四个通道,最多可以接四把行程尺。不知道你问的是接线问题,还是硬件组态设置。程序也不难,四个输入PIW读出来数不就行了吗??加了338之后先设置组态

网友B:
SM338是西门子定位(位子控制)模块,三个通道。入门手册

楼主:
能不能具体介绍一下程序怎么写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