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2011-07-02):
今天工厂里有个设备漏电,设备很简单就是个称重机,一个电机带动皮带;漏电电压为200V,当用条导线跟旁边的一台设备相碰时会产生火花,这个明白,但是为什么同时电机也会停转一下,为什么,请指导,谢谢~~~

网友A:
可能电机定子漏电
  • 下载积分:+5(283276325) 那为什么会跟着停一下了
  • 秦汉

网友B:
    电机如果是单相220V的就好解释了,相信原因你懂的
    不懂的,说说怎么回事?
  •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A:
    电机定子相电压为0
    秦汉

网友C:
    火线搭铁了

网友D:
    那就别碰啊,买新电机,新设备,要不就换一个单位吧。这样就不漏电了

网友E:
    你的情况是这样的你用绝
    lizhihua

网友F:
    是不是地线窜了电哦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楼主:
    各位大侠,帮忙解释下!!

网友G:
    电机某处接地漏电,用条导线跟旁边的一台设备相碰时,瞬间拉低了漏电的那一相的电源电压,相当于电机缺相,所以电机会停顿一下。
  • 下载积分:+1(ykykkhor) 优秀文章
  • 下载积分:+5(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H:
    可能是电机定子绕组漏电。
  • 下载积分:+3(283276325) 热心助人

网友I:
    电机定子接地了,当和别一机器相碰时相当于短路,电压降了0,所以电机就不转了
  • 下载积分:+5(283276325) 热心助人
  • 对不起是一种真诚,没关系是一种风度。如果你付出了真诚,却得不到风度,那只能说明对方的无知与粗俗

网友J:
应该失压
互相学习

网友K:
就是相当于电机缺相, 很好!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L:
缺相也不会停转一下吧

网友M:
支持一下!
希望对你有帮助,祝你快乐每一天。

网友N:
重新绕线圈吧

网友O:
三相不平衡,两台设备一台接地、一台接零。产生电位差。

网友P:
同意9楼讲法

网友Q:
引用 网友G:
电机某处接地漏电,用条导线跟旁边的一台设备相碰时,瞬间拉低了漏电的那一相的电源电压,相当于电机缺相,所以电机会停顿一下。
说的非常正确

网友R:
先量一下,看不工作的时候外壳
有没有电压 啊

网友S:
应该是电机出现压降,可以用仪表测量时做一下试验。由此也可以看出,你的电气保护很不完善,至少机械和电机没有接地,有很大的接地电阻,又或者是选择保护的断路器,热保护等元件失灵,不知道是不是选择过大,甚至没有保护。这样才能解释为什么漏电这样严重还能运行。这种情况很危险,希望注意。接地是必须的!!!

1162859666@qq.com

网友B:
就像4楼说的一样,火线搭铁了,当你用线跟旁边的设备碰的时候,相当于短路,所以电机会停一下。明白了吗?

网友T:
电压低了吧

网友U:
检查电缆 电缆没问题 就是电机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