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女子有个关于模拟量输入的问题,希望高手帮个忙

楼主(2011-07-02):
是这样的,我是使用CP1E的控制器,加了个AD摸快,现在是使用了一个压力传感器,输出4。2---10V的电压,我模块的输入电压是0到10V的,希望知道的高手把程序发到我
qiyun0528@yahoo.cn
我以前用的是输入DA模块 6000个分辨律的,也就是说这个通道0对应0V 6000对应10V 3000对应是5V的电压,这个量程不同,是不是先读取它的模拟量,然后进行运算,比如AD041 0到10V的时候 4。2对应的通道数值是2750 , 那么用这个压力传感器的时候 也要把4。2通道经过运算得来的数值是2750呢 希望高手指教 从读取这个传感器的程序开始写,当电压AD041输入的电压是7V的时候 100。07接通 最好是OMRON的程序

网友A:
是不是弄错了,是4.2mA---10mA吧!
深圳工控小匠:

QQ:357405496

网友B:
用一个数学工式计算下就行了嘛,y=(x-4.2)*6000/(10-4.2),当X=7时,算出Y值,此Y就时设置值,然后用一比较器,当读值与设置相等时输出10007就行!

网友C: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D:
过来学习的饿

网友E:
这个就是扔下邮箱就走的人。

网友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