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加了这个时间锁,满了一年fx2n就没有任何输出了,请问这个是怎么做到的让所有输出都失效的? 还有我要时间改长点,如何修改?请高人解答,谢谢

网友A:
做一个时钟电路计数,时间到是用M8034禁止全部输出!

网友B:
这个时间锁怎么这样复杂?

网友C:
没必要这麽复杂吧,用断电保持计数器,加时间M8014。最后M8034就搞定了

网友D:
这程序就是迷魂汤,没必要这么繁的,顶3楼

网友E:
修改M8034就行了 找核心
  • 下载积分:+1(zjhchtfw) M8034是输出禁止
  • plc 触摸屏 变频器 编程电缆,plc培训等
    plc触摸屏远程下载,远程监控

    QQ 365871920

    www.ytleader.com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没必要这麽复杂吧,用断电保持计数器,加时间M8014。最后M8034就搞定了

    楼主的点评很到位!顶一个

网友G:
    比较D8017 D8016 D8015比较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