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三线磁性开关替代两线磁性开关如何接线?今天气缸上的感应磁性开关坏了(两线的),我们没有两线的备件,单位老电工拿了个三线的接近开关考也没有考虑下换上去就OK了,请问各位大侠,知道他是怎么接线的吗?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

网友A:
维修行业入门作业……自己慢慢想想

网友B:
知道,已三菱PLC为例,两线的接近开关正极接输入端,负极接com端,三线的接近开关是黑色的接PLC输入端,蓝色的接com端,棕色的接plc 24V+,如果使用外部电源,将外部电源的负极和PLC的com端并联,棕色的接外部电源的正极。
  • 下载积分:+1(lu831226) 热心助人
  • 温岭市正凯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  15057679726

网友B:
    不知这样的解释楼主是否满意,欢迎其他朋友补充。

网友A:
引用 网友C:
    [attachment=64834] 知道,已三菱PLC为例,两线的接近开关正极接输入端,负极接com端,三线的接近开关是黑色的接PLC输入端,蓝色的接com端,棕色的接plc 24V+,如果使用外部电源,将外部电源的负极和PLC的com端并联,棕色的接外部电源的正极。

    相当明了。

网友D:
    好的,小弟给你现丑了哦,  ,蓝色的接com端,棕色的接电源   黑色的就是反溃啦,还要是你的PNP 还是 NPN 和哦,   NPN

网友E:
    三线式  黑色    输出信号
            棕色    电源正极
            蓝色    电源负极

    二线式  棕色    电源正极
            蓝色    电源负极

    如输入信号是低电平    把黑色线接指定信号    棕色接电源正极    蓝色接电源负极  (24V直流电源)

网友F:
    两线的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流和动作的电流都是和负载窜联的,三线的接近开关的供电端在传统用法中是不与负载窜联的,所以代换两线接近开关时,往往是把供电端与输出端并联(NPN型),或是把负端与输出端并联(PNP型),然后再与负载相窜联,前题是接近开关的工作电流要低于负载的电流。

网友G:
    黑色接plc的输入,蓝色姐com端,棕色接+24v

网友H:
    两线式接近开关当接近磁性物体时就会导通,就可以看成一根线上的开关,三线式的接近开关我们把它看成一个一对常开触点的中继,正常情况下棕色线和黑色线是常开,棕色线和蓝色线是线圈,当有线圈电压+24V.0V到棕,蓝色线时常开点闭合。这样比喻楼主知道了吧。所以3线替换两线的话还要外接+24V电源,与PLC一起使用的话可以公用PLC+24V(看PLC有没有+24V输出)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I:
    他是怎麼接的
    是剪掉接的還是?
    对,他就接了两根线,剪掉一根。

网友J:
    三菱PLC为例,两线的接近开关正极接输入端,负极接com端,三线的接近开关是黑色的接PLC输入端,蓝色的接com端,棕色的接plc 24V+,如果使用外部电源,将外部电源的负极和PLC的com端并联,棕色的接外部电源的正极或PLC的+24V。
    对,他就接了两根线,剪掉一根。
    秦汉

网友K:
看看各位高手的见解

网友H:
剪掉一根?     高手,我不懂了 [、
确实剪掉一根,我也想不通------

网友L:
棕蓝黑不用

网友M:
  不要那么复杂了,棕黑 接X,蓝接COM

网友N:
说一下自己的看法,3线的接近开关及气缸磁传,三线的信号反应比较准确。2线的灵敏度差很多。不要求灵敏度时可以替换。但是要求灵敏度时替换不可,容易出现复杂设备运行不可,故障偶尔发生,给查找故障带来困难。我遇到过很多次这要的问题。要知道3线传感器的价格比2线的贵是有原因的。

网友O:
不明白...请赐教

网友P:
楼主搞笑了?真剪掉一个?非常怀疑
是的,我今天专程去看了,他的黑线(信号线)没有接,就接了棕色和蓝色两根,奇怪了。他怎么能用的,见鬼了----

网友Q:
剪掉一根??????
加上一根可以

网友R:
三线的要另外接电源的。。。

网友S:
说的也不清楚哦,不懂

网友T:
最快的办法   直接厚着脸皮回去请教老电工
问他了,那人可能自己也没有搞清楚,他是那样试出来的,黑线不接,怎么也好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U:
一般两线的磁感应开关是无极性的,而三线是有极性的,把反馈输出给并联其中一个,应该行的同

网友V:
有PNP和NPN之分 信号有正有负 注意选型

网友W:
问问!在把答案发上来。 是有点见鬼!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弄好。
设备是好了,里面有可能还串入了其他东西,具体怎么搞的,还是没有不清楚。

网友X(2011-08-09):
内部结构和出线方式都不同,基本没得改。 那根黑色的是开关量触点,没接,说明感应器现在根本就没用到!

网友X:
正负端接24V电源

网友Y:
就是多个电源线

网友Z:
剪掉那一根

网友AA:
这个问题有点绕人哦,大家可以试下,检验一下

网友AB:
看一下电磁阀线圈是多少伏的,有点奇怪。

网友AC:
把接近开关的型号报上来。

网友W:
三线式 黑色 输出信号
棕色 电源正极
蓝色 电源负极
二线式 棕色 电源正极
蓝色 电源负极<信号》
按道理是按上面的方法接,今天我也在我们公司看到过,负电源线不接的接法,但是限位后面的灯微亮,在PLC上也可以看到《型号正常》,所以三线当两线的接法不是很规范。
可以临时用,为了长久不必要的麻烦还是规范接线吧

网友AD:
有时后可以,但有时是不可以。要碰,最好不要这样接。

网友AE:
呵呵,也有可能新的三线开关是只用两根,第三根是地线,这种情况必须要知道开关型号才能下结论
QQ32135553

网友AF:
3根都要接的

网友AG:
两线是串连在电路里的,三线则是有电源,有输出端。

网友AH:
楼主可能说错了;我怀疑是对射光电的发射端

网友AI:
三线的需要电源而已
深圳科锋智能控制 13714040687

网友AJ:
两线制要加个电阻把!

网友AK:
一般PNP型输出是正极,NPN型输出是负极,电压参数及接线颜色都在器件图标上。

网友AL:
这个帖子貌似发了有段时间了,那我也来说两句吧,第一我没用过磁性的接近开关,第二磁性接近开关是不是和普通接近开关有区别?个人认为楼主说的开关就象4线光电开关或接近开关是不是3条线其中有组常开加组常闭?      分析完毕

网友AM:
好奇怪的接法,不太了解这些的

网友AN:
引用 网友X:
正负端接24V电源

那你的图是不是画错了??NPN和PNP没区别了啊???

网友X:
引用 网友AN:

那你的图是不是画错了??NPN和PNP没区别了啊???

应该没错的,电源极性是它区别。

网友AO:
剪掉1根不可能吧,

网友AP:
你量下接近开关后端的电压是不是比接近开关前端的电压低些了??

网友AQ:
楼主,问题太模糊了,是PLC控制,还是普通接触器控制,但是用三线替代二线,肯定是需要改线和加接合适的电源

网友AC:
楼主迟迟不报出开关型号,害的大家瞎猜乱撞,居心何在?

网友AR:
如果黑色是信号线未接的话,PLC如何得到信号了?感应开关无非就是起到开关的作用,三线的可能是接入了公共极和返回信号线,多半是PNP的开关。公共极是24V+。楼主找到答案了吗?

网友AS:
三线和两线没有区别的,输出结对了就心里,三线的是棕色是24V+,兰色是24V-。黑色输出。两线的你就看是PNP的还是NPN的了。具体你可以看下说明书

网友AT(2011-09-14):
1;首先确认开关是常开还是常闭。
2;二线制是通用型的,不用考虑PNP或NPN,接线的时候注意极性就可以。

网友AJ:
差不多的,多个电源而已

楼主(2022-03-30):
这个帖发了10年了,没有找到正确答案,今天有碰到类似问题,查了相关资料。终于解决了,原来这个3线开关和常规的不一样,接线图如下:
工控元件2009淘宝店铺
https://gk2009.taobao.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