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指令是怎么输入上去的?

楼主(2011-07-03):
图上这些打了红色记号的指令是怎么输入上去的,请大家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楼主:
还有下面这图上的“F2”是什么意思?谢谢大家!

网友A:
在软元件注释里面把软元件的别名那项填上你想要的名称,
再把菜单栏-显示那项的下拉菜单中的别名显示打上勾就行啦
至于是只显示别名还是连软元件名一同显示,可以到
显示--别名显示形式那项去设置
下载积分:+5(liuhuaxing) 热心助人 我还没用过,学 ..
下载积分:+3(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B:
楼主,F2是Q系列里面的报警器软元件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网友C:
这些应该是注释吧

网友D:
长见识,学习了

网友E:
见识了哦

网友F:
不学不行啊
从容淡定-笑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