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S7-200与三菱伺服MR-E接线图

楼主(2011-07-03):
各位前辈,你们谁有S7-200内置脉冲Q0.0 Q0.1控制三菱伺服MR-E-70A的接线图?在下跪求赐教.
请做过此方案的前辈给在下一份.邮箱地址:1076730540@qq.com
在下现在此拜谢了!

网友A:
如果你用的S7-200的型号是CPU224XPSi,那你直接把内置脉冲Q0.0 Q0.1接三菱伺服的PP,NP脚位就行了。如果你用的S7-200的型号不是CPU224XPSi,那就得用光耦转了。因为CPU224XPSi是西门子针对日系伺服出的,是漏型输出,而其他的型号都是源型输出。
本人也是新手,没亲手做过,以上仅供参考,如有谬误,还请大侠们指正。

网友B:
要接2K的电阻的
工控人

网友C(2011-12-02):
一楼说得对,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可是用什么型号的光耦呢?大家有没有用过的?

网友D(2012-03-02):
S7-200与三菱伺服MR-E接线图 需要的赶快下载!!!
下载积分:+1(陈荣兴) 骗子
下载积分:+1(leiguoshe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