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懂4DA的帮忙看下程序

楼主(2011-07-03):
现在要使4DA模块的3通道输出电压0-10v,结果现在3通道没有电压输出,本人对模拟量控制一窍不通,帮忙看下一下程序,如何修改才能输出电压,急急!!!!,有必要可以把整套程序上传,谢谢,在线等~~~ (FX2n-48mt+8EX+8EX+4DA

网友A:
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么复杂的4DA程序,学习了

网友B:
在程序里面,驱动输出的条件接通满足了么?

网友C:
这么长的程序,你都 会编,难道你还不会
秦汉
以后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了,so easy.!!左手拿着

网友D:
你從哪裡看來的有那麼複雜嗎

网友E:
需要这么多程序吗?程序不是只需要设置输出类型,和所需要的工程量就行了吗

网友F:
如果从前用着没事的话,就不用看程序了,直接换掉这个模块吧。
饿米豆腐

网友G:
简单几不都可以啦,目的达到就可以了
做工控,做人生

网友H:
此程式都沒有寫到對應的相關程式
當然不會輸出囉
依我的猜測
你將4DA放在第一個模組或第三個模組對嗎?
總體來說
你這程式並不完整

网友I:
呵呵,内容好多,有这么多吗?哈哈

网友J:
写这么多 不累吗?

网友K:
TO K0 K1 D0 K4 D0--D4分别对应4个通道要输出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L:
好多 TOP 看花了眼
而且从程序上看,有 TO K0 TO K1 TO K2 理论上有3个特殊功能模块
但你说的配置是 FX2n-48mt+8EX+8EX+4DA
这样就不对了呵~
原野

网友M:
把程序上传上来吧
地址:佛山市南海区狮山镇

网友N:
在线监控,到底是程序还是设置的问题,

QQ:84818626

网友O:
有必要这么长吗!无非就是TO K0 K1 D0 K4 D0--D4分别对应4个通道要输出的值就可以了

网友P:
I不好意思,俺是第一次听说4DA,我就一个感觉,眼花缭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