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已用WINCC FLEXIBLE编了个程序,但无西门子触摸屏.
已用PLC编程线连接PC与PLC,且程序已下载至PLC,请问如何让电脑上的WINCC FLEXIBLE与PLC S7-200实现在线模拟?
请详尽解说,谢谢!

网友A:
在 WinCC flexible 目录树的“Connections(连接)”下创建一个用于 S7-200 的新连接。
1检查接口设置
2设置波特率
3设置网络配置文件
另外对于项目的设置,也须在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的 PC 上设置 PG/PC 接口。在控制面板中可打开“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

对于 RS232/PPI 电缆也须设置如下属性:
·    波特率
·    无多主站网络
·    PPI 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 WinCC flexible 目录树的“Connections(连接)”下创建一个用于 S7-200 的新连接。
1检查接口设置
2设置波特率
3设置网络配置文件
另外对于项目的设置,也须在 WinCC flexible 运行系统的 PC 上设置 PG/PC 接口。在控制面板中可打开“Set PG/PC Interface”对话框。

就用PLC编程线能行不?
WinCC flexible中的连接中的波特率一定要与PLC的波特率一致吧
第3没看懂

楼主:
是不是还要在WinCC flexible 连接中的网络配置文件改为PPI?默认为MPI

网友A:
在WinCC flexible 连接中的网络配置文件通讯协议和你的编程线有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