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07-03):
此程序不是要先接按下X1 才开始工作循环吗?
咋一通电就开始了呢?
是那里出错了。

网友A:
可能X1点输入有问题,你换个输入点,把X1换成X2或其它的输入点再试试
秦汉

网友B:
初始状态用M8002。

楼主:
用M8002也一样
应该是程序那里出错了

网友C:
第一个是M8002  可能XI你接反了 X1接常开触点或者接常开以后问题没有解决就换一个X点试1下

网友D:
不可能的,应该是x1接常闭点了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我用的FX1N PLC 所有状态器S都有停电保持功能 程序进入循环就出不来了,而程序里也没设停止按钮

网友E:
那你说的一上电就工作是啥意思,X1没按下就开始工作了,是吗?程序是没问题的
yes

网友B: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
原因是我用的FX1N PLC 所有状态器S都有停电保持功能 程序进入循环就出不来了,而程序里也没设停止按钮

那你的程序根本就没问题,也不是什么停电保持。FX1N中的所有状态继电器都有全点停电保持功能。主要愿意还是你没设置停止按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