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序错误在什么地方有图

楼主(2011-07-04):
这个是三菱FX1N的程序,我把它转换FX2N提示指令错误,看不懂错在什么地方,请教高手多谢

楼主:
在工具程序检查提示这两个指令错误

网友A:
FX2N的plc不支持相对定位的指令

网友B:
恭喜楼主图上的两条指令FX2N都不支持,不出错那才见鬼了。

楼主:
请教怎样改一下,或者用什么指令代替 多谢

网友C:
用plsy或plsr指令

网友D:
受教受教,谢谢!

网友E:
QQ3130569178 PLC编程、登录口令修改删除、调试、备份 ;FB块口令解除

网友F(2011-08-03):
每天懂多一点

网友G:
最后那天,我看着你,你对我笑。

网友H:
了解
新人一个 谢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I:
2N只可以用,PLSY指令。

网友J:
2N的plc不支持相对定位的指令

网友K:
plsy之類的可以用~~~

网友L:
受教受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