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案求助,步科HMI三菱PLC+多台丹佛斯变频器通讯方法

楼主(2011-07-04):
以前有几台旧生产线没有触摸屏监控,现在公司要求做一个监控画面,用组态或者触摸屏。可以用485通讯信号干扰太多了。
丹佛斯变频器和PLC的通讯我也写不好。现在不知道什么办。只要求监控设备电机的转速和电流,别的动画就比较好做了。
就是如何监控几台变频器的数据,还有就是干扰太多如何解决!!!

楼主:
什么没有人来帮忙啊,急啊!!!

网友A:
干扰太厉害就选用模拟量反馈吧,简单的事物相对会稳定些
千帆过尽,方知其味

楼主:
不行只有采集脉冲数来计算转速了!!!

楼主:
不过FX2N不是只能采集4路脉冲吗。哎这可撒办!!

网友B:
步科触摸屏可以直接与丹弗斯变频器通讯,读取电流值,转速。如果你要实际转速可以有PLC处理好后给触摸屏显示

楼主:
根据步科通讯说明书上通讯功,但是一直不能读取,请大家点。
(2)读电机参数
参数为:16-12 电机运行电压 对应MODUBS地址为(1612×10)-1=3EF7
16-13 电机运行频率 对应MODUBS地址为(1613×10)-1=3F01
16-14 电机运行电流 对应MODUBS地址为(1614×10)-1=3F0B
如果是在触摸屏上要如何设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