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高手 求助 一篇循序控制程勋问题 有程序!!急

楼主(2011-07-04):
我 刚开始学200PLC就变了 这个 顺序控制的 程序 用仿真软件 测试 显示 PLC被迫停止 说明 说 S0.1有问题
描述:顺序控制问题

网友A:
在network7和network8之间是不是要整一个SCRE?

楼主:
弄上也不关用

网友A:
我等会弄到PLC上试一试,也学习下,呵!

网友B:
模拟软件没有那么大的功能下载到PLC试试

楼主:
下载到 PLC 就会 停止下载 致命错误

网友C:
定时器不能这样连,network9,network12.............定时器常闭错误。

网友D:
指令没准确使用,就在网络8以下加上漏掉的SCRE 就行了,同时时间继电器选的也不对,1MS 10MS的尽量不要用,用100MS的比较安全.为什么就不细讲了,自己看手册.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