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用交流接触器

楼主(2011-07-04):
如何选用交流接触器:如15KW电动机,额定电流约30A,要选多大的接触器,有人说ABB,三菱,施耐德,按接触器标称电浪选就够用,请问要不要加大一些

网友A:
找学过电工本的要本书看看就OK,用1.5至2倍就差不多了。
饿米豆腐

网友B:
选个50A的就可以了啊

网友C:
呵呵!还是将电工的书在看下把

网友D:
要加大,15KW一般都要Y/三角启动选三菱C-45N 额定电流45A交流接触器

网友E:
一般来说直接启动63安接触器,降压启动有40安就够了。

网友F:
30A有能用 尽量选大一点

网友G:
电工审证说1.5倍额定电流。